求助PWROK电路

楼主(2011-11-16):
上图AMP4500 2脚测得电压11V R348 2端是5V ,还有这个12V是谁供给的,求高手给解答。

网友:
大哥这是什么主板的图纸哦

网友A:
既然你都有了图纸了就搜一下啊,看看ATX_PWROK是谁给的,正常都是ATX的8脚灰5V给的,它会在其他电压都出来都延时一定时间后产生;12v是ATX电源给的呗;这张图说明待机时候和开机的时候在USB接口上都是有供电的,5vsb和开机5v的一个切换电路,

网友:
一般时候,4500M这个双场管爱坏

网友B:
是12V经过R346电阻过来给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有了图纸了就搜一下啊,看看ATX_PWROK是谁给的,正常都是ATX的8脚灰5V给的,它会在其他电压都出来都 ...

ATX_PWROK是灰5V直接给的,可是12V我测了只有5V而且不和ATX12v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2V经过R346电阻过来给他的啊

我是问这个12V是谁共给它的,不是问它共给谁的。

网友:
昨天刚修了这个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