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750星钻玩家版 能刷BIOS 点不亮 诊断卡挡2A

楼主(2011-11-16):
迪兰恒进HD5750星钻玩家版  点不亮  插在集成显卡的主板上 BIOS里设置成集显启动进系统 能找到新硬件(就是这个独立显卡)
网上随便找了个5750的BIOS刷了进去   还是 点不亮  诊断卡挡在2AFF不动
没修过显卡 不知道具体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 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2A属于硬件问题了!能识别显卡没用!GPU挂了也会跑码正常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能识别到硬件 说明硬件没问题呢

网友:
  求高手给个思路 像这个情况应该先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能识别到硬件 说明硬件没问题呢

高手帮忙看看啊  是不是像楼上说的能检测到显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99%是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