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什么的克隆版WIN7作系统?

楼主(2011-11-16):
如题。。。。。。。。。。
win7

网友:
是用石膏模子吧?

网友:
我用的WIN7破解版的。和正版差不多

网友:
没用过克隆版的

网友:
俺一般有旗舰版的

网友:
我用盗版

网友:
盗版,旗舰版。

网友:
我用GHOST旗舰版

网友:
以前下过一个什么版的忘了,在一些机了克了启动就蓝屏,什么版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
萝卜家园嗯嗯

网友:
建议破解帮的 理由不知道

网友:
深度ghost 旗舰版

网友:
深度的XP兼容性不错,今晚下个WIN7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