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不定时掉电 求助高手

楼主(2011-11-16):
  HP DV1000不定时掉电 有的时能点四五个小时没事 之后有可能点一会后在掉电 也有的时候能点三四个小时 没有规律的掉电 !掉电之后在还能在开机 也不用从新在插拔电源! 北桥是855芯片组的 之前也在基地查过 类似的方法都试过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散热不好,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 的供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
3#说的可能就是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觉得不定时掉电,这个问题该讨论下。我有几个不定时掉电的,都没弄好,芯片。南北桥。io都加焊 了,。还是一样一样的,让我内心瓦亮瓦亮的啊
dv1000这个机子,注意他的绝缘

网友:
会不会接口问题?解触不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