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011A 有5M无3M 怎么修?

楼主(2011-11-16):
神舟F2000 待机有0.011A 有5M无3M,按开关后电流掉到0A,怎么修?

网友:
很明显是3V有短路.查3V的负载去了哪里.

网友:
看一下会不会是EC短路了。这个机子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3短路没有,如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神舟的设计是一个待机芯片。产生5v和1.8v。然后再由5v转化成3,3v的。还是多看看图纸吧,神舟机子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短路了,打下各电感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