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1-11-16):
没生意写写前两天修的进水机器 根据客户描述进水是触摸板那进的水 然后就自己关机了。。知道问题后报价拆开电脑 EC那边全是水但是还没腐蚀 用洗板水洗干净后风枪吹了几分钟。然后测量各大电感没短路插可调电压有待机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根据仁宝时序量了下EC供电3.3V正常。EC复位没有 在板子找到R388 一边3.3V还一脚无电压。拿下量了下开路了。。估计是进水腐蚀掉了 换了个10K的上去开机触发LOGO出来了 爽YY 维修结束。。收钱

不错啊不错,,EC还没死掉,楼主运气一流..

网友A:
自己顶下  别沉了呵呵

网友:
恩,不触发,检查ec的工作条件。思路很明确。顶一个。上次有个机子,忘了查ec的时钟,导致了一个悲剧

网友:
呵呵 这次真的是捡到便宜了  次次电脑都那么简单就爽了

嘿嘿,就是。希望天天进水。天天换板。哈哈

网友:
思路很明确
不触发,检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不错,学习了

是刚进水 不然也不好修  了

网友:
就是那个电阻变质了是吧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下

本本波 -4 严禁灌水

网友:
刚进水问题好些,有的进水好长时间,都氧化完了。

网友:
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进水机子,有时候清理下就能好,有些腐蚀太严重,都断线啊 短路啊 还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喜欢修进水的 位置都给你圈定了啊 哈哈

网友C:
尽量烤一下板。。免得时间长了又有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捡便宜啦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的很不好搞,搞好了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下  别沉了呵呵

LZ RP值不是一般的好啊 顶!想问问现这种故障报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RP值不是一般的好啊 顶!想问问现这种故障报价多少啊?

350元啊 激情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量烤一下板。。免得时间长了又有别的问题。
恩没烤箱 所以风枪吹了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