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NP500C投影仪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11-11-16):
      NEC NP500C投影仪出现死机现象、、、清洗一个月后有出现死机现象,清洗后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72,显示模式是高亮度,之前是默认对比度和亮度是60,显示模式是标准模式,因为客户要求效果要好所以把它调到72和高亮度、、、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有死机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灯泡所以没有换过、、、灯泡使用时间是625小时、、灯泡是原装的灯泡客户说买新的到现在没有换过的、、、请问知情者这种现象是灯泡问题还是散热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导致有死机现象、、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第一不是灯泡的毛病 第二给散热也没关系

网友:
清洗之后我都是恢复过出厂设置的啦!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才比较麻烦、、

网友A:
要是你玩不了 发给我机器 我帮你搞定它  呵呵  一般投影机电路图特难搞 即使手头有也不外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玩不了 发给我机器 我帮你搞定它  呵呵  一般投影机电路图特难搞 即使手头有也不外传

你好另外有一台同样型号的,液晶片坏啦!给你换多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