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报警,时好时坏,

楼主(2011-11-16):
客人一台ASus的
笔记本
,老是内存报警,开始还以为内存有问题,换之一样,有时候开的起有时候开不起。以前也遇到过一台ASus的,同样现象。这台是型号为ASusX5di的采用第三代,独立显卡的机子,配置比较高。哪位高手帮个忙哦。
笔记本

网友:
我就看 看 我不说话。

网友:
打下内存阻值看看呗!

网友:
清洗加补焊

网友:
把接触片处理一次啊,

网友:
清理下,供电什么的正常不?

网友:
打阻值看 电压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呵呵,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条出了问题呢
内存的叫声好像是几声相同的嘀嘀嘀声音,而这个是两声短的滴滴声,后面接着是几声长点的滴,滴,滴,滴,滴声音,又好像是显卡故障声音。

网友:
内存槽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网友:
显卡板坏了也报警

网友:
来自: 北京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虚了吧

网友:
刷BIOS看能否解决,测试内存的工作条件,显卡是重点考虑对象

网友:
看看电流跑到那报警把 还有I3的cpu容易坏 呵呵 只是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