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介绍

楼主(2011-11-16):
请大家交我一下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我老是使不好啊!谢谢

网友:
这…… 还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

网友:
这个还真很难说的,因为表上有档位自己都是按其使用的,太简单的东西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啊

网友:
在网上找来得,不知道对你能不能帮上忙。--------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1、基本使用方法:

万用表的种数码和结构是多种多样的,使用时,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才能保证人身与设备的安全!管道泵

(1)插孔和转换开关的使用:首先要根据测试目的选择插孔或转换开关的位置,由于使用时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等交替的进行,一定不要忘记换档。切不可用测量电流或测量电阻的档位去商量电压。如果用直流电流或电阻去测量220的交流电压,万用表则会立马烧坏。磁力泵

(2)测试表笔的使用:万用表有红,黑笔,别看它就有两根,使用中能不能运用自如,也是大有学问的,如果位置接反,接错,将会带来测测试错误或烧坏表头的可能性。一般红表笔为“+”,黑笔为“-”。表笔插放万用表插孔时一定要严格按颜色和正负插入。测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时,一定要注意正负极性,没电流时,表笔与电路串联,测电压时,表笔与电路并联,不能搞错。排污泵

(3)如何正确读数:万用表使用前应检查指针是否在零七八碎位上,如不指零位,可调正表盖上的机械调节器,调至零位。万用表有多条标尺,一定要认清对应的读数标尺,不能图省事面而把交流和直流标尺任意混用,更不能看错。万用表同一测量项目有多个量程,例如直流电压量程有1V,10V,15V,25V,100V,500V等,量程选择应使指针满刻度的2/3附近。测电阻时,应将指多云指向该档中心电阴值附近,这样才能使测量准确。化工泵

2、常用器件的测量:(1)电阻的测量:用万用表没量电阻时,首先应该将表笔短接,拧动调零电位器调零,使指针在欧姆零位上。而且每次换档之后也需重新调整调零电位器调零。在选择欧姆档位时,尽量选择被测阻值在接近表盘中心阻值读数的位置,以提高测试结果的精确度;如果被电阻在电路板上,则应焊开其中一脚方可测试,否则被电阻有其它分流器件,读数不准确!测量阻值电阻时,不要两手手指分别接触表笔与电阻的引脚,以妨人体电阻的分流,增加误差。螺杆泵

(2)对地测量电阻值:所谓对地测量电阻值,即是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被测量的元件的其中一个点,测量该点在电路对地电阻值,与正常的电阻值进行比较来断定故障的范围。在测量时,电阻档位设置在R*1k档,当测得的点的电阻值与正常的比较相差较大的情况下,说明该部分电路存在故障,如滤波电空漏电,电阻开路或集成IC损坏等。 隔膜泵

(3)晶体管的测量:把万用表的量程转换到欧姆档R*100或R*1K档来测量二极管。不能用R*10,R*10K档。前为两者一个电阻太小,一个电阻太大,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太大,易损坏二极管,后者则因为内部电压较高,容易击穿耐压较低的二极管。如果测出的电阻只有几百欧到几千欧(正向电阻),则应把红,黑表笔对换一下再测,如果这时没测出的电阻值应是几百千欧(反向电阻),说明这只二极管可以使用。当测量正向电阻值时,红表笔所测的那一头是二极管的负极,而黑表笔所测的一头是该二极管的正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   通过测量正反向电阻值,可以检查二极管的好坏,一般要求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在几百倍。也就是说,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则是越大越好。

(4)交流电压的测量:我们可以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分别测量旰流和交流电的电压值,则是的时候把万用表与被测电路以并联的形式连接上。要选择表头指针接近满刻度偏转2/3的量程。如果电路上的电压大小估计不出来,就要先用大的量程,精略测量后再用合适的量程,这样可以防止出于电压过高而损坏万用表。在没量直流电压时,要把万用表的红表笔触在被测的电路正极,而把黑笔触到电路的负极上,千万不能搞反~在测量 比较高的电压时应该特别注意两只分别握住红,黑表笔的约缘部分去测量,或先将一支表笔固定在一端,而后触及被测试点。自吸泵

(5)充电变压器的测量量:可以在变压器不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初步估计一睛其好与坏。先将万用表选择在R*10档,测量一下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值,一般在几百欧到几千欧,如果测量出的数值是无穷大,那说明该线圈已经断路,不能使用了!

(6)然后再测试一下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是越大越好。如果阻值小说明初次级之间的绝缘不良,也不能使用。以上测量如果都是良好,就可以将变压器接上电源测量其输出电压值,对带有滤波电路的变压器要注意红,黑表笔应该正确地分别放在电压输出端的正负极上,如果被测量出的输出电压正常,说明该变压器的性能良好。这方面通常用在手机充电器上。计量泵

3、注意事项:

(1)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充分了解各转换开关,专用插口,测量插孔以及相应附件的作用,发解其刻度盘的读数;

(2)万用表在使用时一般应水平放置在无干燥,无振动,无强磁场的条件下使用;

(3)测量完毕,应将量程选择开关调到最大电压档,防止下次开始测量时不慎烧坏万用表。

网友:
买个自动档的,你就会用了

网友:
自动的多少钱?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上百度一下吧 不多说了

网友:
书店有专门的书,不过多是讲指针万用表的,数字的需要仔细找。
楼主,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了,连这都掌握不好,那是否考虑一下做做其它行当。

网友:
我用的DT9205A 从百度上照的方法

网友:
你看看FLUKE  7-600 这款表,问题就全解决了,1100元左右。

网友:
我不是做广告,只是从朋友手里看见的,觉得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