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不开机 据说被雷P 小经验!

楼主(2011-11-16):
主角:TCL T51
故障:不开机 具体按下开关很快掉电
版号:S50I

线说题外话 是蓝天志合代工  我觉得他们代工的大同小异 和L5II0 几乎一样

客户说好像被雷P得  去年的事情的 一直在家 也没打算修 最近拿出来看看 让修下!我先上可调电源 待机0.05 (暂且正常 自认为) 按下开机键 很快掉电 但是还是有待机 该情况 一般是缺电压 缺PG !拆机 因为是被雷P得 所以先去测网卡 发现网卡几个供电对地都正常 然后测 主要供电电感 对地也都正常! EC IT8510E 有几个脚有点腐蚀(用的时间长 潮湿造成的)清理干净 加焊了下 发现没有断线!开机还是掉电!还好刚买的示波器日立1565 起作用了!在按下开机键瞬间每个电感都测了一下 电压都出来了!很明显不是缺电压造成掉电!查PG!根据志合 上电时序 一般电压全了 会汇总成一个DELAY_VR_PWRGOOD 发给EC EC再发出PWROK 给南桥!但是这个机器 DELAY_VR_PWRGOOD  这个信号确不是发回给EC的 而是CPU供电的VR_PWRGD以及南桥的SB_VR_PWRGD 发给北桥的!(具体下面电路图有标注) 因为和一般志合上电略有不同 就去查找各个电源管理芯片的PG 发现都是X  !既然没有汇总 就直奔主题 找到EC 47PIN PWROK 用示波器在开机瞬间 既没有波形也没电压 !直接杀EC 从L5II0料板上挪用过来 通电电流上到0.95 屏幕已经显示!至于网卡是不是好的 明天在测。

题外话:为什么没去测EC的基本条件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既然都能上电了 基本和EC条件没关系了!最近老修一些没多大技术含量的机器 都不好意思来发帖!

网友:
哈哈 好经验 这个必须加分! 前几天修了一个进水半年的机器,坏了放着半年没用,还是个I3本,太狠了。

网友:
走走看看,还真学到了一些东西,你的经验和直觉很好啊,一下子就击中故障点,

网友:
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哎,没示波,软故障没办法修!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个好像用的是8510E的 EC这个爱坏的也多,

网友:
最近接了两台I5的ASUS进水的机器,也是开机掉电,找不到图纸都没搞定,进水的要有图纸都还算比较好修,就怕没图纸

网友:
是啊  没有示波器  很多故障不能准确  判断

网友(2012-09-19):
此台修的还是不错的,呵呵。有时候大家修起来的时候,觉得可以上电就不去查EC了。呵榀,其实不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