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板子不触发..........

楼主(2011-11-16):
待机开关针上有5V,经一电阻送到了IO的106脚。IO的5VSB也送到了, IT8718F-S的第106脚了有5V-0V-5V,但是103脚PWRBIN#送给南桥的没有变化一直为5V。测IO的RMRST#待机时只有低电平,待机1117有3V,电源紫线,和绿都有5V。换了IO还是不开机,南桥晶振也起振了。。。。

网友:
挑起IO103脚pwrbtn#,看是否还有高低高跳变;刷bios

网友:
IO的供电正常、的106脚都有跳变了,103脚始终为高电平说明IO坏了!你换的IO是不是好的,上次我修过一片板,确定是IO坏了,连换两个IO都不行,换了第三个就好了,结论是刚开始换的两个IO都是坏的,拆板的IO有些是坏的。

网友:
楼主建议先换IO

网友:
换个IO技嘉的IO要带GB

网友:
是的,GA的Io要注意!

网友:
换个IO,注意技嘉的I/O

网友:
好的,我换的IO是坏板上拆的。今天我再换个好的上去讲下

补充内容 (2011-12-21 07:25):
换了IO没用不是io也不是南桥,是3.3v有短路对地才15!拆了关联所有的芯片还是15声卡网卡两个BIOS南桥Io全摘了还是15从稳压电源上接3.3v来烧有0.4A摸不到发热元件…后来干脆上了调至30v电压来说道烧结果不知哪哪里冒了一烟之后就电流变成0.01断电已经不短路了!上南桥和IO这个板已经修亮了,但是不到一分钟就反复自动重启,进BIOS也一样重启!可以到引导界面但是马上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