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测试卡跑42,屏幕没显示,显卡重做也不行

楼主(2011-11-16):
IBM X22测试卡跑过38后,停在42,有时停2d,各供电正常;
电流表跑到0.6后就下掉,最后停在0.56,感觉只有一组跳变;
从代码上看应该已过内存了,屏幕会一亮一暗的,但就是没有显示。
显卡是ATI的M6-M芯片组
显卡也从重植珠做过了,情况也是一样。
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见过此现象,给小弟指点明路。

补充内容 (2011-12-9 13:24):
是显卡问题,重新植珠没有用的,更换一片新的,就OK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149-1-1.html

网友:
会不会是不过内存?
这主板板载4颗粒内存颗粒,想换内存颗粒,但听说内存颗粒要同机型颗粒代换
不知是不是呢?

网友:
刷bios试试呗

网友:
修好了没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说下谢谢!!!!!!!!!!

网友:
是显卡问题,重新植珠没有用的,更换一片新的,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