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网络怪题,求高手

楼主(2011-11-16):
今天遇到一家客户的网络,ping外网出现如下情景,不知是何故障?

补充内容 (2011-11-17 10:58):
电信2M宽带,用路由器接了三台机器,上网也正常,但我怀疑有人用终结者之类的软件,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每次开机ping都是200~300左右,但改了ip地址后,立刻降为10左右。

网友(点评):
这是上海的DNS哦。哈哈好多年了我还记得

网友(点评):
上海海华,侬回得刚嘛。

网友:
这PING的是不是也太有规律了,上网有问题没有?没有不就当正常处理,要是上网有问题,就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一快一慢,呵呵,好有规律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不会是局域网吧,别的机子在上网??

网友:
是共享的还是一条网线一个人用?换一台电脑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网线或者头有问题也会出这种怪毛病的.

网友:
  这很正常啊! 那里不对?

网友:
没遇见过,上百度查查先

网友:
内网的机器有下载的 或者是上传的 现在许多软件都是p2p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下载或上传也应该是很规律的,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快一慢的吧

网友:
网络链路有问题 换个接头或者换线看看

网友(点评):
换了ip就正常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要不换换其他的网络试试!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很有规律 网速不应该很慢的 没有丢包的迹象
可以忽略硬件的原因

网友(点评):
嗯,谢谢大家,硬件没问题的

网友:
多ping几个地址试试!如果一样的话考虑以下网线是否过长或者线序问题!主要可能是干扰!

网友:
应该正常吧  PING命令是扫视查看网络情况  这是在扫描上网的速度  应该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  你百度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但改了ip后就不会出现此现象,要么稳定在200左右,要么就是10左右

网友:
用其他电脑或IP,PING下相同外网,比较下呢

网友:
网线排列有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过,现象类比,以前我用过聚生网管网速控制软件,被控机网速正常,但ping出来,就你这个样子...我当时纳闷,不开软件,网速也正常...

网友(点评):
同意老兄观点,今天在其中一台机器上发现他安装了P2P终结者,但他一口咬定他没用过

网友:
202.96.209.5
202.96.209.133
太熟悉的DNS了。

网友(点评):
哈哈,饼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网友:
这个区经常有人回答吗

网友:
应该是后台有软件在上传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