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求解

楼主(2011-11-16):
这几个信号suson ,  vron  ,mainon ,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应该都是开启信号

网友:
有一个是反馈的信号 其他的2个还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EC控制芯片,发出的上电时序信号,用来开启后继电压的。不同主板设计厂商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
都是开启后续电压信号

网友:
各个电压的开启信号。了解时序自然清楚了

网友:
开启电压的信号,这些都是有先后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