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备

楼主(2011-11-16):
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u8 v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1 _$ F5 L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
  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南北桥通讯电压MOS管不正常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t! ], R+ p &nbsp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我也是跟笔记本维修的哥们学会的!不过忘记加上来了!)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自编主板关键测试点供大家参考
来源:迅维网
触发故障1: ATX第9脚5VSB,PCI槽A14脚3.3VSB,3,3VSB 一般由1117或1084MOS管转换
        2:CMOS跳帽2.5V以上电压
        3:触发排针2.5V以上电压,
        4:南桥晶振32.768是否起振(有压差)
        5:查IO
        6:查南桥

触发后主板必须有的电压(775主板为例)
        1:待机3.3VSB
        2:VDDQ/AGP倒数第三脚(inter芯片组南北桥供电1.5V) (SIS芯片组1.85V) (nvidia芯片组1.5V)
         (VIA芯片组2.5V)  注:只有inter芯片组VDDQ电压同时供给南北桥,其他芯片组            VDDQ只给北桥。
        3:内存供电(VCC-DDR)DDR2.5V-7脚 DDR2-184脚<倒数第三脚>
        4:VTT-1.2V(前端总线上拉电压1.2V)
        5:vcore(CPU供电电压 )478主板为0.9V-1.9V, 775主板为1.0V-1.5V,AMD主板一般        为1.2V-1.5V

主板全部电压正常后测试点:
        时钟:1:时钟芯片两侧的电感是否有电压,14.318晶振是否起振,(两脚电压压差)
              2: PCI槽B16脚1.6V电压

复位关键测试点:
              1 : P CI槽A15脚3.3V电压
              2:IDE槽第一脚5V电压
              3:BIOS芯片倒数第二脚3.3V
              4:CPU假负载PG信号2.5V电压
              5:短接复位排针,同时测PG信号测试点是否有高到底电压跳变

电压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后测试点:
             1:上CPU假负载测AD线对地值
             2:南北桥总线对地值
             3:PCI总线对地值
             4:涮BIOS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主板诊断卡代码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6

adp3188+adp3418k供电问题!这板修了一下午了都没搞定~!求!
我前几天发过一次贴,但没得出什么结果!可能是我没有把主板的各个情况说清楚!~今天又接到一块主板是DELL的原装板,CPU供电短路查出PWM2的上管短路,拆了换新的还是短路,拆了不要!~OK能点亮了,看了一下这块主板的电源芯片是ADP3188,驱动芯片是ADP3418!!!刚开始以为这两个芯片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上上管就短路!这块主板采用的电源芯片虽然是ADP3188但是它只有两相供电,也就只有两路为CPU供电!修了一下午都没什么结果!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 j! a$ 经本人再次查得更详细资料!发现驱动芯片ADP3418K两个管,从ADP3188 PWM输出来的电压不一样,一个是0。73另一个是2。3左右分别到ADP3418K第二脚,我再仔细的看了下,ADP3418K第二脚只有0。73的那一相是好的,另一相电压有2。3左右的短路,这一相的驱动芯片8脚上管电压输出竟然达到11V多,下管电压没有!我把这有故障这一相跟另外一相对比了一下,另一相上管输出电压才2。3左右,下管电压输出才7V左右,我想总是应该就在电源芯片ADP3188上面了,是它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芯片是好的但为何PWM输出给驱动芯片一高一低呢?电路反馈出了问题?请求版内解答!!!

你本身就是高手了,还求什么高手呀.看你的测试结果,肯定是上管没有导通,至使下管无电压,上管你换过了而且肯定是好的,那就得分析上管为什么没有导通了,控制极肯定有电阻之类的东西,你查下是不是有坏掉的.

网友:
lz你这是抄袭别人的东西吧?

网友:
大哥!在哪里找的呀?

网友:
大哥!复制的吧!好多乱码!!!!!

网友:
整理下下啦!

网友:
居然还带了个表情

网友:
发出来排版也稍微排好一点吧 没有诚意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6-01-01):
有点乱,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2023-09-29):
复制粘贴的,太难看了,都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