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代换

楼主(2011-11-16):
检查到一电源的5V输出整流管STPS30S45CW的一个二极管击穿损坏了,用其它型号的相似整流管能代换吗?谢谢。

网友:
拆废电源装上质量放心

网友:
大小一样  都可以随便干

网友:
30A/45V的相近的都行

网友:
在网上查一下代换手册

网友:
只要是肖特基管的双二极管,规格在30A40V以上的就行。当然,快恢复二极管的也行,只是功耗会比原来的大一些。

网友:
整流管代换后还是老样子。+5VSB、PSON都是好的,就是短接PSON无反应。疑点:待机时+12V为0.59V,短接PSON后变为0.68V。其它2个整流管都是好的。用的是单芯片SG6105DZ,不知再怎样下手了。

网友:
又检查到开关NPN三极管J13007-2也短路损坏了,现在有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CEP603AL不知能否代换?

网友:
我用场效应管换上去,还是一样,坏的东西太多了吧?还是代换不对?电源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