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非常奇怪很牛逼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一个775主板 不知道什么牌子 不是我修的  不上cpu 和cpu假负载 没事 一上cpu或假负载  cpu的供电场管 马上就发热   下面都能冒出锡珠子呢   大家说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晕死  灌水吧     上假负载 那管子也 发热啊

网友:
怎么可能,冒出锡珠·,除非你CPU座全部连焊了,但好像也不可能····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说些什么

网友:
如果你CPU座没问题的话,管子是否换过,若换过,那就是管子功率达不到,若没换过,那旁边少管子吗?让一个管子干三个管子的活它肯定有意见。这里有几个电源管理芯片,有坏的没?

网友:
夸张手法,怎么可能冒出锡珠啊

网友:
那不是用镊子一夹就能取走了?

网友:
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特别是ADP3168,ADP3180,ADP3181,RT9245A,RT9248。。。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样的应该是严重过流!

网友:
CPU座没问题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换过管子,如果换过功率肯定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