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的一个奇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1-11-16):
一台v3000,最开始是开机就花屏,彩色竖线那种,好像屏坏了那样,但是测屏是ok的,随后就先加焊了一下,显示了,不过显示30秒钟就会出现上下横条闪动花屏,如果同时接着外接显示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两边显示都完全正常。这时候以为是显卡坏了。准备换显卡看看。因为你不是很确定显卡坏,所以先换了个拆机的,结果故障依旧,然后又植株反复捣鼓了几次,都还是用开机一回就花屏。没辙,换显存,显存换上之后,开机显了。可是不到一分钟又是一样的问题。不过不同的是,花屏3秒钟左右又恢复正常使用,用10来分钟就会蓝屏重启。。。。。。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DV2000,跟楼主情况类似。

网友:
查下旁边的电容··

网友:
难道是pcb板上的铜线虚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呢 、、、学习中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是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你北桥旁边的电容坏了吧,测下看看

网友:
灯管漏电也会花屏的,遇到过

网友:
v3000显卡出问题最多了。

网友:
我横线是屏  竖线显卡,花屏·····我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楼主提供一下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花屏加焊显卡好了,但是没几天就返修了,重植又好了, 但是一跑3D有时花屏后随即蓝屏,有时花屏后随即黑屏然后再正常显示,过一会又重复,换显卡芯片也一样,再换显存也未果,最后跟客人报换板了,不过最终客人没修了,应该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建议。换屏。屏线试试。前几天一个dv2000的九格屏,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屏好了。再把老屏插上也好了。至于原因没搞明白

网友:
会不会旁边的显存也影响到了

网友:
求救啊~~高手快出现

网友:
这机器就显卡问题多,屏线和屏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要蓝屏,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北桥看了吗

网友:
呵呵。主板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原来的电源不行,换一个开起来了,把老的擦上也好了

网友:
都挺复杂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还是换全新芯片吧。测机的芯片确实不把握。

网友:
一般做显卡都成功,这种现象很少见

网友:
换跟屏线试试看

网友:
换张屏看看,蓝屏很可能还是显卡,是三合一的吗

网友:
注意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