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1-11-16):
杂牌显示器 开关灯老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亮没显示     有时候能起来  但是暗屏  一直暗着  想问一下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依次检查电源板电容,高压板,高压变压器,,灯管

网友:
灯管坏了,电容有鼓包,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源灯闪烁的话,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或者电容开路。

网友:
颜色发红应该是灯管坏了,最好用单灯高压板一条条测,

网友:
先换一下高压条,如不行用电源背光一体版换一下,看一下背光亮不亮,亮一下就保护是灯管的事.

网友:
他那个灯   一直是蓝色的

网友:
看楼主的叙述,应该是电源部分和灯管都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相比 连显示器都没有拆开吧! 电源灯一闪一闪 说明供电不稳定 简单的说是5V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