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进dos,不能进xp或pe!

楼主(2011-11-16):
求助:能进dos,不能进PE。
硬件:主板  技嘉M55S-S3
          11年9月,遭雷击(当时只有网线没拔,电源线接在稳压器上,稳压器拔了插头)
          打坏了声卡,网卡,音箱功放管,稳压器的集成电路。
          增加声卡和网卡后(在cmos中禁用了声卡和网卡)一直使用,到11月16日,中间偶尔关机,一般是24小时工作。
现象:(1)使用中正常关机,再开,死在滚动条那里,按开机按钮时出项蓝屏,0x000000D1,还有acpi.sys什么的。
          (2)还原系统后还是相同故障。
          (3)在其他机器上拆下好几条内存来试,故障相同。
          (4)拆下网卡,声卡,故障相同,(反复拆,其中只有一次可以进入windows)
          (5)去掉鼠标,换另一个键盘,去掉光驱,故障相同。
         (6)去掉硬盘,改用u盘启动,能进dos,比如运行ghost软件,分区之类的。但是进pe,只要快打开pe桌面时死了。
          (7)按压桥,第一次可以进windows,但仅此一次。
          (8)拆下千兆芯片,进windows一次,
          (9)拆下声卡芯片,故障依旧。
          (10)把cpu放到华硕板子上,可以正常进pe。
求助:只有显卡没换了;只有便宜的bios烧录器,这个八脚的芯片好像刷不了;cpu带灯测试仪显示那部分针脚都是好的。
         各位大侠,有木有见过这种现象,是bios, 桥,或者cpu座?还是其他?  请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1-11-18 13:46):
谢谢各位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此问题得到醴陵马恋中学机房管理员协助,终于重见天日。还是说出来,免得大家骂我。

        (1)dos系统开机之后各部件都是出于工作状态的,没有待机的情况,也就是说电源管理比较简单的,而windows却不同,它有待机这种状况,所以window可以对各部分电源进行管理,开机之后,系统会把各部件的状态记录成一个文件acpi.sys。

        (2)这个文件会回写到硬盘或者内存中,当不能写入的时候,系统就此停止了。dos系统没有这个过程,所以能进行下去。

        (3)在cmos设置中,把acpi的模式由S1(回写到硬盘)改为S3(回写到内存),问题就解决了。可能你会骂我,明明硬盘有问题还在这里乱讲。这可冤枉我,我用另一个硬盘装过系统,问题没解决。而且现在我是用原来的硬盘,系统也是原来的,仅仅是还原了一下,况且还原之后在改到S3之前,也是不能进的。

       (4)可能是bios有错误或者雷击的后遗症,不过这个我已无心去深究了。

       (5)千万别骂我,不然我会后悔说出来。

网友:
换板吧,这板已经让你遭遢的没法修了。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硬盘坏了?恢复系统和重装系统是有区别的,建议先看下硬盘

网友:
换桥吧,原本桥是好的时,但是长时间在声网卡损坏的情况下工作很容易导致桥的损坏!

网友:
要是雷击坏这么多东西就不修,我就这样的,因为修好了,说不准啥时候还会回来,直接建议人家换板!

网友:
如果说批评我的维修方法,倒是可以接受,确实不会搞,所以才问大家;
如果对拆下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的行为叫做“糟蹋”,实在不敢苟同,芯片早已雷击损坏,就算是好的也可以拆下来,大不了再焊上去。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问题的板,但不是雷击。没修好

网友:
先册下硬盘,再坐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