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我尴尬的电容液。#¥……%¥……

楼主(2011-11-16):
首先声明小弟是最近才插手显示器维修的。
今天来一个客户说液晶显示器不亮了,师傅让我先去处理一下,刚接机器通电发现没有任何反应。心中暗喜以为是个大馅饼,遂拆机,拆机途中发现有些许油腻液体,心想客户不会是开油坊的吧。继续拆机,发现一体板上也有不少的油腻,接着发现大电容有点鼓,不是太厉害,恩,这下应该确定是个面瓜了。
三下五除二换上电容,通电发现涛声依旧。
后发现一体板上的那些油性液体可能会造成短路,于是乎就用洗板水刷干净,再通电发现好了。一会发现灯管线周围开始冒烟了,心想坏了赶紧的断电,一看灯管线接口内也有油性液体,是不是高压电把这些油性液体点燃了,清理以后就OK 了,。
师傅说这些是电容内的液体有导电性,导致内部短路保护了。
于是给客户报价。。。。。。。。。

网友:
你没有询问顾客故障原因吗?楼主很大胆,电解液一定要清理干净啊,就算是你说的油也得清理干净才能上电。

网友A:
修好后报价??

网友B:
这报价你得报多少啊?

网友C:
晕倒,你们修好了再报价的吗

网友:
当时忽视了,以为只是单纯的电容问题,要是当时好用的话,我会马上去清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报价??

大体修个差不多再报价的,你们是怎么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报价你得报多少啊?

70吧,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倒,你们修好了再报价的吗

我们一般是先找出问题以后再报价的,这样比较稳妥点,但是也有弊端,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
其实确实不知道如何报价,这是个问题,不过我有次修好一个因380v高压击穿的显示器,清洗电容爆出来的液体并更换420V100uf的电容后上机一切正常!!!

网友:
恩,就怕和人家报价以后修出其他问题还要加钱给客户的印象不好

网友D:
修好后在报价啊  那要是修不好呢 就是连报价也生下来了啊   那要是很小的毛病或是没毛病呢  怎么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后在报价啊  那要是修不好呢 就是连报价也生下来了啊   那要是很小的毛病或是没毛病呢  怎么报啊{:4_11 ...

恩, 说的有道理,我们这都是差不多修好的时候才报价的

网友:
我也是基本修好后才报价的,大不了再给他搞坏。

网友:
一定问清楚用户在什么环境下造成这样,是不是用户家供电线路故障,380V进入显示器了?否则,回家一送点又坏了!

网友E:
.

请注意,如果是食用油,或者机器油,是不会导电的,油本身不导电、上次修了一个 17液晶,外壳和 内部,还有电源板,按键板,驱动板,甚至 液晶里面的 背光板里面都是 食用油,好像是客户两口子打架。油瓶子倒上面了,开机后屏幕花脸,里面能看清油脂污染了一大块。二话没说,一顿清洗,背光板,灯管,所有都清洗一遍,然后装上,一切 OK。背光也看不出来油脂了,浪费了我 一大卷卫生纸!这个油啊,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注意,如果是食用油,或者机器油,是不会导电的,油本身不导电、上次修了一个 17液晶,外壳和 内部,还有 ...

背光板擦了不会有痕迹吗 那样还能用吗

网友: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这种情况

网友:
电解电容漏的液体是会导电的 一定要清洗干净才能通电   以前修过一批日立彩电  电解电容全是漏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