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起振!

楼主(2011-11-16):
开始是开关管坏了,还有限流电阻,检查反馈电路过程中拆了图中R1,当时记得大约几百K,与色标不对,就拆下来,然后过两天找不到了。。。
现在把图传上来了,现在串灯泡后一闪即灭,不再短路,就是没有输出。C945也换过,还换了两个小二极管。反馈电容473J也测了容量,有46nF ,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了。光藕没有更换,只是用表电阻档判断了一下好坏,对照别的电路,觉得这个红色R1是不是这个电阻太大了,可否换个300左右的???求高人,反馈上的电阻是不是都是比较小的?可否随便定个几百欧?

网友:
找个其它牌子的接近的参考

网友:
4.5k大了,几百欧可以了。

网友:
貌似最大的也没超过1000欧……

网友:
我在修的一个电源(桑尼),看了一下817的3、4脚对着的电阻是470和1.5K,它的辅助开关管用的是2N60

网友:
最近没有过来看,明天换一个几百的试一下再来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