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路图

楼主(2011-11-16):
  请问一下,图中RTCVREF是输入还是输出,电压是多少,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out肯定是输出了   后面不是写了3.3吗??

网友:
经过PU2输出  这种东西不要太心急  接触多了 自然就懂了。

网友:
是输出电压3.3V

网友:
2楼正解,一般图纸单元电路是从左到右,你还得参考图纸上标的英文单词或简写

网友:
刚接触图纸 完全相看天书  哎

网友:
你在电路图上搜下哪个信号的去向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多接触一下,然后每天多学一点,就自然懂了。图中就是输出电压3.3V

网友:
慢慢接触就能弄明白了。最好找个师傅 带带你 要不然  你会多走很多完路的!!  你这个电路图应该是COMS 的基准电压!3.3V!

网友:
电池基准输出电压3.3   V 好有心跳  等待唤醒

网友:
RTC的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是实时时钟芯片.
  RTC是PC主板上的晶振及相关电路组成的时钟电路的生成脉冲,RTC经过8254电路的频产生一个频率较低一点的OS(系统)时钟TSC,系统时钟每一个cpu周期加一,每次系统时钟在系统初起时通过RTC初始化。8254本身工作也需要有自己的驱动时钟(PIT)。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给后续电路用.主要功能有:时钟&日历,闹钟,周期性中断输出,32KHz时钟输出.

哥们好专业,顶你

网友:
VREF为模拟基准输入引脚

网友: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原则 读电路图 不难看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