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灯管测试

楼主(2011-11-16):
大家都用什么工具对灯管进行测试。买的测试套件还是自己DIY的。

网友(点评):
通用高压条上加两个电阻分下压做开启信号就行了,太简单了……

网友:
自己做的啊

网友:
买什么测试套件啊,用通用高压条自己做呗

网友:
也可以买,网上有卖的

网友:
  这种小问题当然是自己DIY的  简单的很。

网友:
就用通用高压条点就好了,两组电压就OK了

网友:
普通的单灯高压板就可以了  电流一般在0.5左右

网友:
通用高压板,加个开启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东西。买一个好了。几块钱而已

网友: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