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有招了!

楼主(2011-11-16):
这两天接到几台本子,三星X11和华硕F81S这两款机子都是到Winds滚动条那不动了,装系统,换硬盘,焊南桥想的到的都搞了,还是那样,实在是没有招了,哪位师傅搞过类似的故障还请赐教一二,装系统,换硬盘,焊南桥我都搞过所以就不劳各位老师傅们说这些没用的闹眼子的,谢谢了哈?
华硕

网友:
直接换南桥。这种问题加焊没效果的。

网友:
试过驱动不对有这种情况

网友:
如2楼所说的,可以换南桥再试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io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南桥固然可能不行了,但最好先查查声卡,网卡之类的供电有没有异常的,有些这些有问题的也会造成的。。。

网友:
如果换南桥没用,你把南桥的外接设备拿老看看

网友:
兄弟拔了光驱试试。三星的好像没光驱吧。

网友:
疑难杂症,两台笔记本都这种症状?太巧了吧,是不是楼主你装的系统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
有台神舟就是这样,,在售后搞来搞去没有好,让换主板,,,,,
上我那里,我把光驱抽出就好了,,

网友:
主板南桥或者cpu都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