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不发PM_SUSB#信号

楼主(2011-11-16):
前几天接了一台A8N 主板进水短路了,清完了后,把烧坏的8632和几个芯片给换了,开机电流到0.5A,测量EC 29角有3.3V电压 26角没有电压,也就是南桥发出了PM_SUSC#电压没有发出PM_SUSB#,看下图那两个电压应该是同时发出来了呀,于是想南桥应该没问题呀,可能是EC短路或者是EC那个工作条件没到,都量了一下电压 信号都有,于是联想到刚修了一个方正A303 开机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的一个电脑,那个进了系统一切换结果内屏也显示了,当是还以为显卡坏了那,关机是发现键盘连键了,又开机一试开机内屏也显示了,不过过了一会再开机内屏还是不显示 ,外接显一切换又显了,后来换了一个键盘就好了。当是还想怎么回事呀,于是好奇我用手按这几个键发现按开机键没发应,我又学了一点知识,于是看了插键的部位发现也进过水,于是也清洗干净了本以为就好了,结果还是那样,于是没有打EC 26角的波就把EC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那样,我就打了下波发现南桥没有发出来,让我多浪费了点时间,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也就是锋鸣档打了一下EC29和26角发现就是1000多点,一想没有断线,于是把南桥摘了又植了上去还是一样,看了一下马上下班,只能等到明天了,现在想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南桥那个信号或电压不对呀,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要查那些信号或电压呀?

网友:
大哥们帮帮我呀,现在不知道该查那里了,手里还没有南桥可换

网友:
排除短路的可能,就换南桥吧,或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