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显示器后面的vga接口。用力插或者不小心碰到,屏幕就会变色,因为还在保,返修了10多天,结果回来还是那样,头大~请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好修吗

网友:
屏显呢,,弄哈

网友:
你那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怎么没见你换个信号线试试啊?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信号线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信号线换过了。没有用,好像就是接触不良吧,不过不是信号线。

网友:
那就只能换VGA接口试试了

网友:
把驱动板电坏了再送去返修,有返修不用浪费啊!多数应该是驱动板VGA接头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