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问题:通用驱动板只接电源和地,会有啥情况?

楼主(2011-11-16):
问题:通用驱动板(只支持5V供电)只接5V电源引脚和Gnd,不接ON/off,屏线也不接,按键上的指示灯会亮不?
我试过了,指示灯不亮,换一个驱动板,还是不亮,都不懂了

网友:
没人回,自己先顶个。

网友:
不接ON/off是点不亮的, 5V、Gnd和ON/off这三样都要接的

网友:
你这个ON/off是高压的还是按键的?如果是高压的话不接按按键,灯也会有反应的。当然ON/off是按键的话,不接何来控制。

网友:
可以亮的,,,

网友:
通用驱动板出厂默认是处于关机状态,只接通电源,再短接一下开关板排针的K0和GND脚,就会有指示灯亮了

网友:
你是开关都没开吧?指示灯亮跟你高压和屏没任何关系,有电源而且有程序就OK

网友:
那肯定不会亮了哦   开关信号控制都没接 你说怎么亮的起来呢?

网友:
ON/OFF是控制高压是否开启的,驱动板的开启不需要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正常启动后驱动板发出的。只要给驱动板供电,驱动板就可以触发,不连接屏和高压一样可以(我经常用可调电源这样测试驱动板的),前提是线路连接、供电和驱动板本身是正常的。但是一般通用板(像乐华、鼎科)设计供电都是12V的,怎么你的是5V的(其实这种板接5V和3.3V都可以,只是供电连接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菜鸟问题,亮和不亮,与板的初始状态有关,原来板子在开启状态,只要通电,它会亮,原来它在关闭状态,即使通电,它也不会亮,与ON/OFF无关。

网友:
这个我当然知道咯,关键是现在我只接5V电源之后,无论我怎样按开关键,都不亮灯啊????望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先要理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
1.机器的开关是指通过面板按键控制整个机器的开、关机,通常标识为POWER,有对应的状态指示灯。

2.控制背光的信号通常为ON/OFF,是指驱动板正常情况下,根据用户需要决定是否开启背光电路。

显然,如果驱动板正常,即使不接背光电路或屏电路,你也能进行开关机操作:
如果你上次操作是开机状态也直接断电的,那么下次加电后会自动开机;反之则需要按下POWER键才能开机。

一般来说,面板指示灯正常工作为绿灯常亮(也有蓝色,但正常工作时也为常亮),待机节能状态为黄、红或其它颜色,如果是跟正常工作相同的颜色,那么它一般是间歇的亮。
常见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再看你的情况:
首先确定你接的面板按键开关键跟 驱动板的MCU接线正确。
然后,加电时测量开关按键是否有高电平,如果有,在按下时是否会变低电平?如果也会有低电平出现,那么驱动板不正常,比如程序没写好,供电异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