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HP 4411S無待機電流

楼主(2011-11-16):
求救  HP 4411S無待機電流,如下圖   ADP_EN#18V,正常為5V,U1004 PIN2 PIN5有5.6V,PIN3PIN6(LS_100R)無電壓,導致上圖,VADPBL無電壓,請問是不是LS_100R出問題,是不是LS_100R必須為高電位,請指導一下

网友:
sl-100r是要为高

网友:
PIN2 S極 LS_100R正常應該是5V,現在0V,Q1017 PIN1  G極VBIAS  5.6V,PIN3 D級只有0.7V,Q1017是P通道,請問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上圖電路請高手分析謝謝

网友:
看不懂SL_100R如何變成5V,請知道的大哥分析一下,謝謝

网友:
是LS_100R寫錯了抱歉

网友:
你电源头不对吧,, LIMIT_SIGNAL这个貌似是适配器过来的

网友:
感觉还是围绕 U1004及周围电路检查

网友:
是不是有一組19v及5v輸入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是比较难搞,前时间搞了一台,跟这个差不多,不过那台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过来学习一下

爱问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是比较难搞,前时间搞了一台,跟这个差不多,不过那台是南桥问题

爱问 -4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VBAIS开启Q1017让LIMIT_SIGNAL经R140、R1060.二极管分压得到LS-1OOR产生ADPEN#开启供电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要问什么。待机无电流,重点查待机和保隔电路,测关键点电压,哪里沒有,就从哪里修,先把保隔的关键电压修出来,有其它问题再相应处理。

网友:
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问一下U1004-B的5脚有电压吗?

网友:
待机无电流,重点查待机和保隔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
前面没看的很清楚。
LS_100R好像只有和Q1017和U1004及LIMIT_SIGNAL有关。
LIMIT_SIGNAL已经有18V.可以把Q1017直接拆了试试看LS_100R有电压没。
也有可能是逅级有短路反馈过来就没有电压输出吧。

网友:
問題找到LIMIT_SIGNAL
沒電壓

网友:
LIMIT_SIGNAL應該是6.8V

网友:
这种是不一定的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么搞一繁体字 看着晕乎晕乎的    顺便在问下搞定了没?

网友:
共同研究........

网友:
LIMIT_SIGNAL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Q1017 PIN 1VBIAS 5.6V直接飛線到LIMIT_SIGNAL可以嗎
?

网友:
台胞你好 这样飞是不行的。 LIMIT_SIGNAL 就是电源头里面内根针发过来的信号电压是多少我记不清了应该大于5.6V,用于检测是否接入的是适合的适配器。

网友:
知道了謝謝......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首先就要确定适配器是不是好的,不然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