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显示六画面,重值显存OK

楼主(2011-11-16):
客户修了3月又坏了,一看就知道是显卡的问题,D620通病了

    客户想用时间久点, 没办法,换改良的显卡吧, 换上刚开机好的,开了几次,没加散热片,没进系统正常了, 装好机子,进系统,又六屏了,,,,,,

把显存重值好了

六屏不一定是显卡,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线松了

补充内容 (2011-11-17 11:24):
反正我是遇到过。至少提个醒。

网友(点评):
这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修到显存虚焊了,学习了

网友:
我倒,显存也会这样?这一般都是显卡搞鬼。。

网友:
估计是你换显卡的时候没有“照顾”好显存导致其开焊

网友:
修过几次hp的v3000系列6屏故障,都是加焊显卡或重植显卡搞定,没试过显存的。

网友:
可能是吹虚焊了,没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