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6开机掉电电流0.45A??

楼主(2011-11-16):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联想C466,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跑到0。4,之后掉电。测量电压3V,5V正常,CPU,1。06正常,内存电压1。8正常,但在内存旁边的北桥供电电感一直没有电,测北桥附近元件阻值,没发现明显短的,请问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
北桥供电电感在掉电前一直没有电。量对地值2欧,断开电感,再断开2个大电容,现在对地值是8欧,加电还是掉电,但电流可以跑到0。7。

网友:
找个图纸,从电感往后一级一级查咯?

网友:
好的,谢谢。其他朋友也是这么提示的,高手啊,哈。

网友:
先找个图纸来分析,静候楼主佳音

网友:
由于操作失误,没有测量到北桥边电感电压,重新测量后,发现大电感电压均都出现,目前还是原来情况,0.45A掉电,不插CPU大概0.2A左右也掉电。北桥没有明显故障现象。请高手指点。现在测北桥供电电感阻值8欧。

网友(点评):
按照你说的, 尝试换掉北桥吧。

网友:
北桥供电短了.你把电感断开,看是后级短还是前级短,后级短的话,先把滤波换掉,包括小的那种,还不行就换北桥,
前级短就好修多了.

网友:
我昨天断开电感了,电流可以跑到5。多,依然掉电。

网友:
8欧应该是有短路了,这个北桥正常的电阻是35-50偶左右的。

网友:
明显这一路有短路嘛,可能试下烧下机

网友:
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可能。

网友:
缺电压的板子最好修了,只要把电压修出来,说不定机器就对了

网友:
是缺电压掉电,把它修出来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