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500GT

楼主(2011-11-16):
影驰8500GT 512M的显卡不显示根据经验可能是核心虚汗直接加焊了核心上机还是不显示,但能进系统,一想可能ACT08坏了就换了一个果然开机了,但只有开机画面一进系统就黑屏,手摸ACT08烫手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ACT08的应用图请发一份

网友:
老大,这个IC是74F08呀,找个显卡图看看吧,最好买本基地修显卡的书呀

网友:
门电路是不是啊楼主

网友:
7408找个换上试试,应该是它坏了,一般显卡上都有。

网友:
烫手肯定是还有短路

网友:
烫手 是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