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SE2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1-11-17):
       又是一快搞不定的扳,请高手解答。
今天下午拿来一快华硕M2N68-AM-SE2,开机5秒断电 卡上显示75 {:soso__4381093420523696060_2:}压根没跑,然后5秒断电,拔掉CPU那边的供电 不断电,测量 内存电压正常,是单桥的 北桥电压也都正常,然后找CUP供电的管子,测无短路,然后找CPU主供电芯片,有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先把大的测量了一下,结果大的旁边有两个小电容相同了,不正常啊,,心惊胆战的把大的芯片加焊了一下,然后插电测量还是5秒断电,然后在测量刚才相通的哪两个小电容,结果不相通了,然后我找到后面的哪个小的也是CUP供电芯片,我直接把他取了,在测试不断电了,但是不跑马 无复位,然后我找了一个一样编号的小芯片换了上去,结果现象依旧了,5秒断电,然后我就感觉崩溃了,然后就有点相当的郁闷了,一气之下回家吃饭了,然后下午又过来继续搞,我想到了可能是我换的哪个芯片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妥当,还想看看大家的高见,不好意思阿,我才刚刚学维修3个多月,很多主扳上面的代名词不会讲,大家能看懂吗? CPU 我也换过了,桥也压了一下,CPU座子也压了几下还是一样,然后求高手的高高高见,

网友(点评):
單橋的板子, 有條件的話, 加焊下單橋, 因為單橋虛焊有造成掉電的情況.

网友(点评):
供电芯片拆了上电会烧管子的

网友:
CPU没工作也会掉电的撒。
换个U试下撒。

网友:
我也有片升技的板也是这个故障,还没有搞定,不上U 就能一直上电,上了U几秒就掉电,但是在那几秒直接测各路电压都正常,也是单桥已加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主板有通病,,,一次开,二次断或开不了,,都是桥问题。。。。用力压,,加焊解决。。。

网友:
这板子是U座子虚焊了,我修过

网友:
LZ 不要局限于CPU供电那块  你量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兄弟如果你换来换去故障还是一样,建议你还是换回板子上原来的配件
华硕AMD主板独桥只要电压、时钟正常,掉电
我一般就加焊下桥,就可以了
不过前段时间也碰到 一个海尔的品牌机,上去12V CPU就掉电,不上不掉电
我开始以为是上管有短路,直接下管子,后来不是,下管也拆了,电源IC,也换了
还是那样。最后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
对了,我和你一样,我也才学了三四个月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同样的M2N68主板,问题是同样的,这个是CPU座子还是桥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