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插U盘开机LOGO蓝屏!

楼主(2011-11-17):
这个故障比较经典! 希望加精!

在从事维修行业里 ,最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能正常启动!出现一些 疑难杂症!
今天修到一个 Y530 机器!刚开始还以为硬件有问题!但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供电复位 时钟完全正常!而且能正常开机!但是在开机的时候!插入USB 储存设备!(无论任何储存设备)发现问题!在显示 WINODWS LOGO的时候 直接蓝屏!这个故障! 会误导很多弯路的!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解决方法!

估计不少朋友遇到此故障吧!当时就怀疑是软件故障! 重新装个系统就可以了!(本人装系统都喜欢用PE装!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PE启动蓝屏!没办法,用光盘装! 装完后 再实插入U盘 开机显示LOGO蓝屏! 很让人摸不到头脑! 格式化,重装系统也无法解决问题! 所以又想硬件故障!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

因为本人以前研究过 系统引导和病毒! 做过编程!所以对病毒有一定了解!当时想了想!觉得不正常啊!应为 病毒基本上都是在 Windows下运行的!但是我错了。其实问题很简单!(这多亏我的杀毒软件报错!NOD32 提示发现引导有病毒!但是无法清除!)

这个病毒很牛B,他修改了你的主引导! 在开机BOOT加载的时候,病毒已经把原来正常的引导改成 “病毒+引导” 就运行病毒了,加载到你的系统文件里面,然后开机运行病毒! 因为我经常对 U盘量产!做PE。对主引导有点研究! 所以稍微懂点。
然后进系统 用BOOTICE这个工具查看!如图

因为已经杀掉了。 所以没有病毒了。 只能说说!
主引导记录,是不是 Windows NT 5.X 或者 6.X  结果发现不是! 显示其他类型。所以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把引导改成原来“微软”的,Windows NT 6.X 然后从新启动,插入U盘 还是出现蓝屏!
然后进系统 再次查看!主引导还没改变回来!
一看U盘引导也不对! 我的U盘正常的话 是GRUB引导的!引导磁盘的BOOTMGR 文件! 这2个就是引导文件(不太明白的可以百度查询下 主引导).然后我就拿 DiskGenius分区工具
把分区的主引导清空! 清空如图!

然后重新那工具BOOT 写 主引导进去! 写成功后 开机!  一切正常!

======================
由此慎重的提醒一下!以后在帮顾客维修维护电脑的时候!请尽量确保自己U盘或系统上没存在病毒!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好多同行U盘上中了蠕虫 管他 能用就行 但是装好系统 顾客的电脑也中毒了,而且一般杀毒软件杀不掉,杀掉数据丢失!电脑运行速度慢,系统不稳定!等等。一些麻烦!

而且对自己也不好!自己拿着中病毒的U盘  这里插插那里插插!帮别人传播病毒不说!自己文件也会感染。所以一般帮别人维护的话 最好帮 U盘 自动运行关闭了! 然后 杀毒软件 尽量用国外的。

============
不插U盘电脑没问题! 在电脑启动的时候,插入USB(储存设备)到 windows 进度条蓝屏!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MBR中病毒了吧,

网友(点评):
接评...汗,缺一是不能真正刪除的。

网友:
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清除保留扇区,重建主引导记录吗?

网友:
那你开机的时候不插USB存储设备呢,会不会蓝屏?U盘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故障的起因还是由于病毒引起,病毒侵入引导区内。估计加精很困难 。

网友:
加精有难度,其实若细心下应该能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重新分区搞定,  U盘怕重毒的话量产CDROM就行了

网友:
中了鬼影吧。。

网友:
这个前段时间曾经流行过的病毒呀。

网友:
这种现象只是听说过,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都格盘 多格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年头谁的优盘也会多多少少的有些小病毒的

网友:
目前還沒遇到過

网友:
额  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只是以前电脑中毒后全部格式化 做系统做完了  备份了   病毒又跳出来了  有时候中毒的机器要重写主引导

网友:
又学到点经验呀!谢谢了,

网友:
U盘坐系统虽然方便,但是弊端很多,楼主遇到这个就是典型的问题,我干维修11年了,给别人装系统一律是光盘装,自己工具包里随身携带光驱的,我的“上门维修的背包”是所有干维修最沉的了,里面有 光驱1个,电源线2根,水晶头若干,网线钳子1个,测线器1个,检测卡1个,毛刷1个,大号小号十字螺丝刀各1个,小钳子1个,镊子1个,硅胶大管1支,COMS电池2个,皮老虎1个,音频线2根,网线转接头2个,DVI转VGA1个,VGA线1根,网卡1个,超频三风扇1个,AMD扇叶1个,小显卡风扇2个,哥俩好1个,各种螺丝若干!sata线2个,sata电源转换线1个,12CM电源风扇叶1个,小电源风扇叶1个,基本上也就这么多了,我每次上门维修都是拿我的这个大工具包,里面所有外修的东西基本上都够了,基本上客户满足所有能用到的东西,要不然有时候少带一个小小的 主板电池,还得回店里取一次,那可费劲了!

随便说一下,每次做系统如果客户需要留资料,都是坚持格式化一下 C盘,然后从新修复一下主引导记录,也就是 MBR,然后才开始做系统,做完系统后,再杀其他盘里的病毒!

网友:
楼主厉害,,以前没注意过,以后要用光盘装系统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难度。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换硬盘

网友(2012-10-07):
蓝屏的 问题很多,这是其中之一,多学习,多总结

网友(2013-11-18):
原来插U盘到滚动条呢里蓝屏竟然和主引导分区MBR有关,,嗯 又学到一经验

网友:
没用的 返厂吧  有时候 是 芯片坏了 我量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过、装完系统不拔U盘一定会蓝屏的、大家装完系统后拔U盘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