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跑25自动关机异常报警修复

楼主(2011-11-17):
升技Nf7-s2
开机跑25显示 3秒左右自动关机异常报警。
刷BIOS 不再关机。
测试无问题

网友(点评):
BIOS能引起掉电?我也奇怪

网友:
BIOS也会引起掉电?还没遇上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等遇见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在试下吧

网友:
..BIOS居然能引起掉电,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座桥   桥虚汗了

网友:
恩对,板上有虚汗和不良的地方,按下桥先找找是那个桥的事,看看电容和电感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纳闷。

网友:
第一次听说,看来BIOS坏的故障真的是无奇不有啊。以后修不出个所以来就刷,不过一定得记得把本来的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