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EVS硬盘笔让本不认,但台式机能认出

楼主(2011-11-17):
一块WD800BEVS笔记本硬盘,在笔记本上认不出,但接到台式机上能认出来.并且还能正常读写里面的数据,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检修?

网友:
很正常啊,
我一般都在台式机板上GHOST,再到本本板上激活。。。。。
成功率蛮高

网友:
没有引导主分区吧!

网友:
楼上两位朋友,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是在笔记中的BIOS里根本就认不出硬盘来呀。

网友:
本本主板的接口或转接口故障!

网友:
如果换别的硬盘,更换几个都可以的话,你可以拿这个有问题的硬盘到别的本本上测试,如果正常认盘,就是不兼容,如果也不正常!就是PCB接口部分故障!

网友:
"如果换别的硬盘,更换几个都可以的话,你可以拿这个有问题的硬盘到别的本本上测试,如果正常认盘,就是不兼容,如果也不正常!就是PCB接口部分故障!
中午把这"有问题的硬盘"换另一台东芝M203笔记本上能正常认出.

网友(点评):
如果正常认盘,就是不兼容,

网友:
原来就是用的这硬盘呀,怎么会是不兼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