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派va1916w 开机跳屏

楼主(2011-11-17):
昨天接手一优派va1916w ,开机LOGO跳屏 ,上下跳,什么都看不清楚 开机后2分钟 一切正常 求高手赐教
求助
不清楚

网友:
重新插拔屏线,换个屏线

网友:
看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有二台,一样故障。屏坏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频线和电源有问题没有额

网友:
有无电容鼓包?

网友:
板子都正常 …… 貌似是稳压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