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不亮的問題

楼主(2011-11-17):
宏基1916A 的顯示器開機不亮指示燈亮 打開兩電容明顯鼓包換之“濤聲依舊” 。請各位高手們指點下 我是新手 現在無從下手...

网友:
肯定还有问题啊!继续查查!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开路!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灯管损坏,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有无控制信号或高压板损坏,建议楼主用点屏工具先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外接燈管不亮 可能不是屏或燈管的問題

网友(点评):
那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VCC12V ,GND,5V控制电压。如果都满足,可以判定高压板损坏

网友A:
外接燈管不亮 排除屏的問題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板的问题咯

网友:
高压板供电的那个保险丝有可能坏了

网友:
肯定和电容鼓有关系,你看鼓起的电容是给高压供电的吧?如果是,很可能高压板的开关管烧了,保险也断了,虽然你把电容换了,但不解决问题

网友:
先看灯管亮不,再差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燈管不亮 排除屏的問題

重点查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可以换条高压板试试

网友:
其实先可以换搞压条试试,因为你外接灯管都不亮,那可以先不管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