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反复跑38重启

楼主(2011-11-17):
IBM T40 反复跑38重启,,这个开始按到CPU供电,就可以显示,,加焊时,没注意,第一二脚短路了,,换了一个上去,,就反复跑38重启,,,量了3。3V阻值,,触发一下阻值就偏底,,,反复跑38重启有谁碰到啊,,能指点下吗?

网友:
38挡内存  自己看看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没看明白,
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可能是缺少供电!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只知道内存没有过!

网友:
这是人为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CPU供电在换一个。

网友:
内存没过,你1  2脚短了,那就从这2个脚着手咯 看都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不是把旁边的件弄掉了哟,你只动了一个地方,还是在好好看看

网友:
先测量内存的条件,和各个数据线的通断阻值,一般情况北桥的机会大点。。。。

网友:
内存没过,可能短路击到北桥了,查下内存、北桥供电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不插内存跑多少,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重旱的时候     东了北桥了吧

网友:
内存,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