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显示器主机无法开机、主机是好的。

楼主(2011-11-17):
今天碰上一个奇怪的问题。
主机用别的显示器能正常启动、显示器接上电也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一接上VGA线主机就无法开机。
VGA线也换过了。现在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还发现:如果接上VGA线、主板就算不接电检测卡3.3V的灯就会亮,而且不开机)
这个显示器还是在保的没法拆。大家有碰上这种问题吗?交流下。。

补充内容 (2011-11-18 15:16):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驱动板的事、。客户没去保修,直接让我修了。我换个驱动板就好了!嘿嘿

网友:
小弟只是抱着學習的態度來看看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我碰到过,你把驱动板一换就好
,实际就是驱动板上的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是驱动板短路造成 的 应该是驱动板原因

网友:
这样还好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有我有见过插显示器烧主板的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情况还真的是很少见,驱动板问题,是信号部分吧

网友:
看看再说,稳压管坏了多见于白屏

网友:
遇到客户说换插显示器把显卡和显示器都烧了的,显示器没见到,显卡接口芯片那里都烧了,还好给保修了。

网友:
估计是热插拔引起把液晶的驱动板给烧了,导致液晶的电源直接进入到主机里面而无法开机

网友(点评):
前半句还有点像,后面半句太离谱了吧?

网友A:
这种情况真没见过,只知主板到显示器的VGA15条线中,1.2.3脚是R.G.B三基色,13. 14.是HS. VS行场同步信号,以上信号是单向输往显示器。12.SDA ,15. SCL总线通信是双向通信的,其余脚便是地或空脚。要使主板不开机最有可能是显示器总线电路引起。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真没见过,只知主板到显示器的VGA15条线中,1.2.3脚是R.G.B三基色,13. 14.是HS. VS行场同步信号, ...

剩余脚全是空脚和地是不正确的!其中显卡输出的9脚是有5V电压的!

网友:
先用排除法,找台显示器试下,能正常开机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能导致这种结果的驱动板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有短路了...少见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见过   头一次听说

网友:
直接保修吧!

网友:
是的老版本是有过空脚,现一般为5v输入脚(从显示器端看)。上面指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