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UC3482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17):
现有台15寸的显示器,使用UC3482,开机指示灯不亮,七脚18V稳压管击穿,更换后能正常开机。
多次开机瞬间或开机一小会后,指示灯灭,测七脚18V稳压管屡击穿,周边电容或3842也更换过,不知如何下手/
烦请提示,谢谢

网友:
上个图啊  也每个具体型号

网友:
就是给UC3842七脚,启动的那个稳压二极管18V

网友:
查一下,那个脚的电压为什么会变高,,,

网友:
是不是稳压管换的不对

网友:
3842的老电源,资料太多了,自己搜索一下再发帖!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一般都是电阻提供启动,变压器一个绕组提供工作电压,其他的原因我没有想到,还是建议你查供电电压有无异常,不知你测过没有?

网友:
先测量下电压吧

网友(2011-12-26):
那个是启动电压吧

网友:
7脚外接的电容换过了吧,如果只是损坏18V稳压管的话,可以试着换成20V或者22V的稳压管试一下。再不行,是我的话,就把变压器供电绕组的整流管,启动电阻都换了

网友:
要不就是电压高,要不就是稳压管质量差。

网友:
应该是那个18v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