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康柏 系列的反应超级慢有通病吗?

楼主(2011-11-17):
  基地上搜 貌似有很多兄弟都遇到过 反应很慢  进BIOS都很慢,   就是没有找到具体解决的方案。。
    带针的电源接口   原装适配器  刷BIOS  换330电容。。。  还是一样。  进bios反应都很慢

网友:
麻烦 ···     再去找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我也没遇到。就遇到进系统很慢的HP 换个原装适配器就好了。。你的应该是主板还有问题吧

网友:
zhu ban de wen ti

网友:
我上次接了个三星装系统。进blos 开机都很慢最后我说把硬盘拿下来,说把资料备份一下。结果我拿到别的机器上一测硬盘是坏的。估计是硬盘的原因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硬盘太差转速太慢也会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硬盘问题有没有扫描过硬盘

网友:
有病但不是通病

网友:
先用原装电源试试,不行再换硬盘试试

网友:
外设都拨掉试,外设例如光驱也会造成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   已经是裸板了呀,,, 进PE  bios 都是一样的超级慢`    用自己的硬盘 G了系统 能进去 超级慢

网友:
问题解决  还是适配器的问题。。本来还想跑趟电子市场找一个试试,  刚好有个一体机适配器在  整上去  一切顺利。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的问题啊 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我也遇 几台,

网友:
有可能是光驱宕机。

支持 反对

网友:
经常遇到  一般直接拆硬盘外接GHOST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
f700就有这个毛病,把硬盘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适配器和适配器检测信号的问题,论坛很多这种帖子了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  插适配器就慢

网友:
不明白呀 不明白。

网友:
适配器还有这问题

网友:
虽然没遇见过,但是论坛里面看多了。都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有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可能是Io没有检察测到电源中间那根针的电压转换过来的信号要重点排查!另外首先要原装的电源来测试

网友:
适配器问题,做维修的,得多备点这些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