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兄弟们 W7 的系统 C盘容量太小了 有没有办法加大

楼主(2011-11-17):
请教一下兄弟们  W7 的系统 C盘容量太小了 有没有办法 在不损坏系统的情况下加大C盘的容量 真心请教  有急用谢谢大家了      以前XP的系统可以用PartitionMagic这个软件  但是W7的用不了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点评):
可以,将C盘做个GHOST备份,接下来格式化C盘再PM调整,或拷出重新分区。

网友:
应该做不到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 的

网友:
还是分区吧

网友:
汗   XP的就可以  为什么W7就不行呢 怪怪呀

网友:
在DOS或PE里用PartitionMagic

网友:
没什么重要东西的话,重新分区吧。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好多工具可以扩容的。

网友:
到网上百度一下,大把大把的经验。

网友:
Acronis Disk 可以在系统下调整分区大小 用过几次 效果不错的

网友:
PE里用PartitionMagic应该可以的

网友:
10楼的工具可以用,网上有详细教程

网友:
用PE进去,分区工具打开,把硬盘从分下就好了啊

网友:
到网上找EPM分区工具  很简单到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不可能,
因为你把C盘加大就要重新分区,
重新分区就得格盘,
系统就没了

你想把C盘的空间加大,不会把D盘的部分空间分给C盘啊?再把E盘的部分空间分给D盘,依次类推。不就可以了?分区里的原始数据又不会丢失。
我很赞同

网友:
PE里面用分区软件都可以调整的

网友:
应该不能吧,只能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在不重新分区的情况下加大C盘吧?先看一下紧随C盘的磁盘是不是主分区的(一般就是D盘了),如果不是,用Acronis Disk 先转化为主分区。再进行C盘扩容,如果Acronis Disk 不行,就用manual mode。操作很简单的,楼主应该很容易看懂。

网友A:
就算用PE系统中的分区工具也是不可能的,C盘在主分区,其他在逻辑分区,主分区的更改(但是C盘可减小,但减小后的容量也没有办法 给逻辑分区用)。逻辑分区内的各盘间的倒可以调整,但总大小依旧不变。总言之,主分区和逻辑分区,在全盘未重新分区前无法调整各自的总大小。

PE 里的 PM 是可以 主分区和逻辑分区随便互换的, D 盘容量可以调整到C盘,而且数据不丢失
完全正确,就看楼主还有几个主分区.

网友:
说老实话就算你有那个acron什么的那个软件调整分区

就算能 也非常费时间, 基本上那费的时间能再装1个系统了

网友:
似乎有个工具,具体名字是什么我忘了,只是当初我用来缩小了,本子只有一个C:,用它分出来其他盘,但能否增加容量就不得而知了,问下谷哥和度娘吧

网友:
苹果可以,它的硬盘可以随意调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用PE系统中的分区工具也是不可能的,C盘在主分区,其他在逻辑分区,主分区的更改(但是C盘可减小,但减 ...

PE 里的 PM 是可以的,只是老兄你不会用罢了,主分区 和逻辑分区 是可以随便增加和减少的,不出现严重错误的花,数据不会丢失,我经常用这个把D盘分一部分给C盘,而且数据不丢失!

相邻的分区是 可以相互调整大小的,比如 C盘大小 可以分给 D盘,同样,D盘大小也是可以分给C盘一部分,但是要是 E盘就只能分给 D 或者 F 了,不能直接划分给 C。因为 E盘只和 D~F相邻,如果非要用 E盘空间分给 C,办法只能是 E盘分给 D 一部分,然后 D 再分给 C

网友:
WINPE 磁盘工具里找..

网友:
ADDS key可以

网友:
在PE里的XP系统用PM搞过,速度挺慢的,还是重装方便些。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学习了

网友:
建议还是分区比较好

网友:
easeuspmsetup中文(分区工具)
这个保证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用这个AcronisDiskDirector10,我用过可以的,只是版本不同可能就不一样而已,在系统下操作,移动好了机器会重启,然后执行,不管主盘逻辑盘,都可以改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