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9寸 ACER 液晶显示器 出现拖尾现象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请问19寸 ACER 液晶显示器 出现拖尾现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看看

网友:
视频线的问题啊,换个原装的视频线或是好点的视频线就OK了!

网友:
首先排除电脑显卡驱动..再查显示器.

网友:
拍个图看看咯,轻微拖尾不算

网友: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屏,进去你只要图像不动,一切正常,但是只要一动就是反应很慢,而且托尾,你说的LCD屏背板接口IC是那一个,怎么确定是这个就是LCD屏背板接口IC,谢谢了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屏线接口

网友:
以前碰到过没解决,大侠指教下

网友:
呵呵,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拆开检测了没?5V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谁有宏基V193W 屏为LTM190M2-L31的MCU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