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同创的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11-17):
世纪同创的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怎么回事啊?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容爆了!

网友:
输出保护了,拆开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容鼓了。

网友:
拆开看下电容有没爆鼓,如果没有或换了电容后仍是同样问题,就查输出整流二极管有没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比较难查,慢慢找吧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然后接着  量量次级整流二极管

网友:
转一下就停大都是输出电容短路了电路保护,换了就好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查推动三极管  开关管有没有软击穿  快速恢复二极管有无击穿  各相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一下风扇的电路

网友:
主要是后极人短路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 l滤波电容。

网友:
长城电源就是这个毛病困扰好多年了,没有解决!!!

网友:
电容爆了还用你说啊,肯定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