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

楼主(2011-11-17):
         我有一台风宏基5570的机子,一开始的问题是死机,大概用半个小时左右就出这样的情况,裸板不死机,在基地上搜索,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然后就把南桥换了,之后开机电流就到0.03就不动,我想是个坏的南桥,然后我就把原来的南桥重新做上去,一开机电流上到0.9A跳到0.75慢慢的上到0.8不动,不跑马.之后又换了两三个还是不行,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碰掉件啊,仔细看看啊

网友:
兄弟,坛子里有些人是乱说的,加上每个人水平,和遇到情况不一样,还得自己根据情况判断

网友:
LZ所谓的死机是在用的时候死,还是开机到滚动条就死了。问题一定要说清楚。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

网友:
你看一下自己做的桥是否做好了,然后再测量总线,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