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装C壳就掉电的怪问题

楼主(2011-11-17):
联想天逸F31A,换过显卡,把板装到D壳上, 上电一切正常, 随便拍打如何动都没问题,装C壳后随便动动就掉电,主板与C壳接触的所有地方已经用透明胶带粘上,怀疑主板有虚焊,不上C壳上电的情况下,把主板的每个地方都压了一遍,不掉电。 上C壳时没有接触摸板排线一样会掉,搞了几个小时了,没一点办法,谁遇到过,请解答。

网友:
注意下有没有短路的东西在C客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C壳垫长塑料薄膜。看看还会不会掉电。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主板和C壳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主板上的贴纸 你有没有漏掉没贴上 或者C壳上应该还有会导电的东西接触到了主板上 C壳上面还有什么插在主板上的东西吗

网友:
肯定还是哪的没有装好

网友:
主板上和C壳接触的地方全粘了胶带, C壳上也大部分地方都粘了胶带,C壳上没有多出什么东西, 刚同行那里换了个C壳情况一样

网友:
没有见到过.肯定是那儿漏电了

网友:
一定是哪里没有绝缘好,要不就是哪里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建议:你注意下D壳与主板之间,不行裸板再试试。

网友:
C壳与主板又没连接的线,如果有在接口方面查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轴这个地方有线搭到,或者压倒线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在主板上放张报纸,还有你C壳装上不要接接口试下。如果不掉那因该是接口短路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主板变形了。

网友:
把所有贴纸都撕掉,再装的试试,有可能就是贴纸中有东西

网友:
绝缘没问题的话 看下触摸板吧    以前见过插上触摸板导致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