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仁们给解释一下此图。多谢了!

楼主(2011-11-17):
请同仁们给解释一下此图。多谢了!

网友:
38脚不可能会产生24V的电压,VIN20最多产生20V,不可能出现24V的电压,C606和C552都是经过C336那边放电的,不知道我的分析怎么样?

比24V高都有可能,取决于36 37输出方波幅度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有点不好解释,有一点你要认死理的就是"水涨船高",不然你永远无法理解它是如何升压的.另一点36 37脚是输出方波的.

充电1:VINT20--->d57--->C552充电,C552左边电压约等于VINT20, 可以理解吧?   此时36脚输出低电平.设此时36脚电压为0吧.
这时候为了方便后面的理解,我们算一下电容两端压差是多少呢 Vc522=VINT20,左正右地.

充电2:这是升压的关键.36脚到达波峰,具体电压没查过,假设为V36,此时电容左边电压=多少呢?是不是应该等于Vc522+V36?能理解吗?  如果不好理解,就用水涨船高的怪论吧:船高为Vc522,开始没有水,船底为地平线,后来水来了,水深为V36,这时候船顶高度是不是VC522+v36?

这样C522左端电压就高于VINT20了,这是第一次升压,C522得到高压后对C606进行充电,C606重复C522的升压过程,得到一个更高的电压.

网友:
这里要牢记一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谢谢你啊。仁兄你费心了。你说36、37有方波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