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超屏不显示

楼主(2011-11-17):
显示器超屏不显示,重装系统无果,把主机和显示器电源把插一次,开机就ok,请各位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何为超屏?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把顯示器在别的機器把分辨率調到正常 再換到原來的機器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是超出范围还是?

网友:
对呀,进VGA模式更改分辨率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画面太大了还是什么?

网友:
要是显示器超频.进VGA模式刷下分辨率. 楼主描述的清楚啊!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驱动的问题,有条件重写下

网友:
重新断一下电源就行了呀!!!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吧

网友:
系统都从装了啊,还调分辨率呢

网友:
楼主是说图像大,超出显示屏了吧?
拔掉主机的和显示器的电源,能恢复正常!!!
只拔主机的,或者只拔显示器的电源,会是什么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