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拔插电源死机

楼主(2011-11-17):
单用电池或电源都正常, 电池电源都插上然后开机进系统 使用也正常

只是进系统后如果拔插电源  就会死机

现在发现 停用设备管理器里 电池下面的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 驱动,拔插电源就没影响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设备的驱动  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电源不稳定

网友:
再换一个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再换个原装电源试试啊!